[联想]
一台联想L193,刚开机时显示正常,但半小时后变得模糊。

楼主(2014-08-02):
时间不定,有时要等1个多小时,刚开始时很正常的,但用着用着会变得模,有些象16位色,或更低的样子。
这大概是哪部分出问题了,供电?驱动?屏线?
请大家指教一下。
window

网友:
先点屏看看是否屏问题。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代换一下确定毛病在修

网友:
这种是屏的问题 很模糊

网友:
看图片上面的故障:屏的故障比较大呢!楼主可以先换个看看

网友:
屏线受热胀影响,接触不良。

网友:
屏线接触或是屏本身,,,,

网友:
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屏的问题吧 用通用板测下屏

网友:
开一会模糊那应该是屏的事,这机器驱动板的程序也爱坏,你可以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驱动板问题 不大

网友:
和各位报告一下,换了个同型号的驱动板+屏线,开机几个小时都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