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台联想液晶,下1/3看不清,是雷雨后出现的故障,

楼主(2014-08-02):
是驱动板的故障吗??请指教。

网友A:
屏线换了吗?屏的可能性大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换了吗?屏的可能性大点儿

屏线还没换,准确地说是客户还没急着想修!!!

网友:
屏的三分之一问题 。 屏坏的可能行大。

网友:
屏的问题 驱动板子

网友:
这是雷击了吗

网友:
如果是雷击..有可能是屏..供电问题..转换电路..

网友:
要是没被雷击,估计屏的可能性大点。若被雷击,驱动板可能性大。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如果插拔屏线后没有效果,那问问他的主机是否坏了,如果主机坏了也,可能是瞬间高压从主板--VGA--到驱动板到屏 的过程

网友:
雷击不可能出现这样吧。雷击早就断电了。
这样的情况。可以说百分之90屏坏了。下3分之一。就是屏左右线板坏鳓。

网友:
屏问题吧。。。没搞头了,,。。

网友:
屏线换了还这样屏可能坏了

网友:
刷程序,不行那就屏坏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雷打坏的?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
也是雷击  驱动板  屏都坏了
不过我的是花屏

网友:
屏的可能性较大   先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查逻辑板电路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遇到这样的我直接不修了

网友:
屏的三分之一问题 。 屏坏的可能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