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BIOS 的 供电是 怎么来的?

楼主(2014-08-02):
8脚BIOS 的 供电是 怎么来的? 知道的告诉下 谢谢

网友:
bios 供电一般是 3.3VSB供电

网友:
自己看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直飞电源口3。3V

网友:
咋啦 八脚没有电压 还是怎么啦

网友:
8脚没电压

网友:
一般用的是 3.3VSB

网友:
8脚BIOS 的 供电视不同主板而不同,只要知道BIOS供电脚就不怕找不出其供电来源。一般都是从+5VSB转换过来的。

网友:
bios 供电一般是 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