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的电源,太奇皅了,已经修复。

楼主(2014-08-02):
既然是雷击,肯定要拆开来看一下,果然,推婉电路全军覆没。不过这雷有水平,全桥和保险没挂,上管和下管到挂了。下面上图

接下来是参考图纸,已经标注出故障元件的位置。

AC端故障元件更换完毕,下面就是上电了,上电5VSB正常,PS-ON只有0.66V,这个0.66我等下要说明,可坑苦我了。
既然PS-ON不正常,那么就得查DC电路了,顺着PS-ON跑,发现PS-ON和LM339的3脚供电都是由KA7500BD的13脚提供的。

然而这一查又是一大片,这雷真是,AC端全桥保险没事,两个主功率开关管和后级DC电路坏这么多。下面上图。

KA7500BD 8脚对地  11脚对地短路,更换为AZ7500BP-E1后,还是有一脚短路,因此怀疑C1815驱动三极管击穿,在板测量后发现一个击穿一个软击穿。
用C945 GR331替换后,本以为大功告成,
上电测量后,发现PS-ON,还是0.66V,
难道LM339有问题,于是找了一个上次在迅维下载的LM339待机电压参数和工作电压参数来对比,
除了12脚接地一样之外,其它全都不一样,

于是接下来更换LM339,换好之后心想这下应该OK了吧,PS-ON还是0.66V。
测量更换后的AZ7500BP-E1,13脚12脚发现供电只有1.5V,看来全乱了,因为不是保护,保护现像看得出来,难道这电路就是这样的,于是我短接PS-ON
发现竟然能开机,断开PS-ON,能关机。太奇皅了。
我这个人没有放弃的习惯,于是接下来就跟着PS-ON往其它地方跑,看看是不是有元件短路这个PS-ON了,这一跑我有了一个小发现,这个小发现也解了我的疑惑。
因为参考图PS-ON与实物相差太远。我手绘一张发上来。大致来讲一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这就是我根据实物画的图。
大家请看,1,假设PS-ON给出5V那么Q2就会完全导通。Q1就开路,AZ7500BP-E1,12脚就完全没有供电,那么13脚就没有5V电压输出,LM339也就没有供电,完全失去作用,而PS-ON也就没有电压,整个电路就没有意义了。
2,假设PS-ON给出0V,那么Q2截止,Q1就会随着电容充电加强导通并稳定,AZ7500BP-E1,12脚就能得到供电,那么13脚就会给出5V电压,LM339就能得到供电,可以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PS-ON也就会输出高电平。(由于工作状态时,PS-ON对地短接为0V,Q2不会受供电的影响,能一直保持截止,所以PWM控制器能得到稳定的供电,LM339也能得到供电并工作起到保护整个电路的作用,)
3,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在短接PS-ON之前,Q1通过C1充电导通,给12脚供电,13脚发出参考电压,给LM339供电,再经过R2控制Q2导通是一个反馈过程,属于闭环,在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停止工作的,而Q2基极也不可能得到5V高电平,因为变压器输出电压经R1给C1充电使Q1导通后,才能给7500B提供供电,再给LM339供电,再给Q2供电。当Q2导通,拉低Q1的基极电压时,Q1输出的电压也会降低,那么7500B得到的供电也会减小,当达到一定值时,13脚输出的电压也会降低,并给LM339供电的电压也会降低,经过R2限流提供给Q2的基极,当Q2基极的值低于0.7V时,Q2就会截止,Q1就又会加强导通,再经过7500B和LM339和R2限流给Q2的基极,Q2导通Q1基极电压降低,Q1导通减弱,Q2基极电压又会降低,如此反复,所以PS-ON在短接之前,那个电压是不可能达到5V的,这也就是这个电源的奇皅之处,害我搞了一天,因为那个PS-ON怎么搞都是0.66V,现在搞明白了我已经上电带载测试了,两个多小时了稳定的很,所以发出来大家分享一下,以后看到PS-ON这种电路形式的千万不要去修PS-ON,确实浪费时间,因为那个0.66V就是正常的。谢谢大家看贴,希望版主加精。

网友:
这就是我根据实物画的图。
大家请看,1,假设PS-ON给出5V那么Q2就会完全导通。Q1就开路,AZ7500BP-E1,12脚就完全没有供电,那么13脚就没有5V电压输出,LM339也就没有供电,完全失去作用,而PS-ON也就没有电压,整个电路就没有意义了。
2,假设PS-ON给出0V,那么Q2截止,Q1就会随着电容充电加强导通并稳定,AZ7500BP-E1,12脚就能得到供电,那么13脚就会给出5V电压,LM339就能得到供电,可以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PS-ON也就会输出高电平。(由于工作状态时,PS-ON对地短接为0V,Q2不会受供电的影响,能一直保持截止,所以PWM控制器能得到稳定的供电,LM339也能得到供电并工作起到保护整个电路的作用,)
3,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在短接PS-ON之前,Q1通过C1充电导通,给12脚供电,13脚发出参考电压,给LM339供电,再经过R2控制Q2导通是一个反馈过程,属于闭环,在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停止工作的,而Q2基极也不可能得到5V高电平,因为变压器输出电压经R1给C1充电使Q1导通后,才能给7500B提供供电,再给LM339供电,再给Q2供电。当Q2导通,拉低Q1的基极电压时,Q1输出的电压也会降低,那么7500B得到的供电也会减小,当达到一定值时,13脚输出的电压也会降低,并给LM339供电的电压也会降低,经过R2限流提供给Q2的基极,当Q2基极的值低于0.7V时,Q2就会截止,Q1就又会加强导通,再经过7500B和LM339和R2限流给Q2的基极,Q2导通Q1基极电压降低,Q1导通减弱,Q2基极电压又会降低,如此反复,所以PS-ON在短接之前,那个电压是不可能达到5V的,这也就是这个电源的奇皅之处,害我搞了一天,因为那个PS-ON怎么搞都是0.66V,现在搞明白了我已经上电带载测试了,两个多小时了稳定的很,所以发出来大家分享一下,以后看到PS-ON这种电路形式的千万不要去修PS-ON,确实浪费时间,因为那个0.66V就是正常的。谢谢大家看贴,希望版主加精。

网友A:
有短路才会烧保险,在短路时开关管就断路了,保险也就不用烧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才会烧保险,在短路时开关管就断路了,保险也就不用烧了。呵呵。

原来如此,上管确实碎了。

网友:
求大神们加分,也好让我早点升级。

网友B:
楼主图中Q1、Q2是同一种型号的三极管,按你的推理是行不通的!你是不是图画的不正确呀?KA7500BD的12脚都是直接由副电源提供电能的,没必要象你推理的那么麻烦!也没有什么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Q1、Q2是同一种型号的三极管,按你的推理是行不通的!你是不是图画的不正确呀?KA7500BD的12脚都是 ...

虽然我很菜,但是看图还是看得懂的,如果不信,大神可以看下实物。

网友:
大神请看我的实物连线,电路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有点严重啊

网友C:
          如果你画出电路无错,C945为NPN型管子,PS-ON点为Q2基极,而Q2发射极接地,这个Q2的PN结正向导通压降就是0.6~0.75V没错。但是,仔细研究了一下你提供的资料,你据实物描出的电路图还是有些问题的。你只描出主干路元件,而回路上的分支元件描绘并不完整,按此图分析,你这个电路结构不能正常完成PS-ON功能。339+7500的PS-ON控制有几种方案,但没有见过你画的这种精简版的。你有时间可上网搜搜,比较一下即明白啦。
         不过你这种执着求实的认真劲,我还真是很佩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画出电路无错,C945为NPN型管子,PS-ON点为Q2基极,而Q2发射极接地,这个Q2的PN结正向导通 ...

这条主干路是不是受其它电路控制先不说,首先他的属性就决定那个PSON的电压不能超过0.7V,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讨论其它支路问题了,假设,其它支路给这条主供电线路提供高电平,那么我上面的假设就又成立了,因为PSON为高电平,7500B和339得不到供电,那电路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这个PSON不可能为高电平,那如果再假设多路供电,PSON高电平关闭了一路供电,那么现在问题又就出现了。一个PWM控制要设计成三路供电,是不是复杂了一点。成本允许吗?

网友:
ps-on 应该符合标准电压

网友D:
在设计上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设计上应该是

所以我才说这电源是一个奇皅,但是他的待机电压确实是5VSB,是符合标准的。

网友:
如果13007不炸开的话保险就得炸,这很正常的!

网友:
电源没修过 一般情况 也不太好修   楼主给力啊

网友:
没仔细研究过  但楼主的精神太牛了   一般就算我卖这种2手也就 20 元 呵呵

网友:
那东西还有修的价值么?

网友:
烧得这么严重,保险都没有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