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主板下管D S极直接蜂鸣说明了什么

楼主(2014-08-02):
各位大神,有一块华硕主板P5KPL-E,有三相供电,测其三个下管的D极和S极万用表蜂鸣,数值为003。拆其下来检测是好的。后来发现不装CPU时再测三个下管的D 极和S极,这时阻值有几百多,这种情况说明什么?是不是CPU挂了?,还是NB挂了?谢谢各位。

网友A:
他是给CPU 供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给CPU 供电的吗!

是给CPU供电,有三组上下管

网友:
不必纠结这,现在你这主板的毛病是什么

网友:
装了CPU 场管DS阻值是很小的,不出CPU供电的话找电源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
LZ是小小白吧。 CPU功率很大的。跟你说。你上CPU 测下管。DS  等于测CPU供电对地值。所以就是会蜂鸣

网友:
上CPU是通的...要拿下CPU测量

网友:
呵呵,楼主刚学吧。上cpu量给CPU供电的mos管,就会将mos管阻值拉低。所以我们打主板阻值时要裸机的。

网友:
只要不为000就认为正常。CPU阻值很小。

网友:
装上CPU量的下管DS的对地值吧,那只是量到CPU供电的对地值,拿掉CPU再量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