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冠捷的显示器,开关不管用了

楼主(2014-08-02):
因已经下班回家,具体型号忘了,故障是用一会自己出调模式,根据维修经验判断是开关串了,不过发现开关是坏的,全换过来一遍后还是出老毛病,而且开关还不能关,并不是说他失灵了,就是不能关,好像开关那个换了个作用一样,调模式按开关还能调呢,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不想换驱动板了,不值得
维修经验

网友:
从开关信号向电路板一直查下去

网友:
开关板到驱动板引线,接口查查,可能还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开关连接到驱动板 接口一排电容有软击穿的了

网友:
拔掉开机线测试,,如果还有问题跑开关线有关的元件,,测电压一般可以处理。。。

网友:
排出开关问题后,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
显示器开机后将按键板排线拔下,如果还不行,跑开机针电路,有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我都是把按钮全换掉后再用洗板水洗一下按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