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5GE时钟.复位都有,供电全部有就是不跑码,

楼主(2014-08-02):
请教各位,我有一块映泰A785GE时钟.复位都有,供电全部有就是不跑码,BIOS已经刷过,CPU已经排除还是不跑码,真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在此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听我的建议,你换个始终芯片试一试。

网友A:
打下内存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内存阻值。

为什么要打内存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