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通病维修之心脏搭桥手术

楼主(2014-08-02):
今天情人节都接近尾声啦,不过对于我等苦逼的维修员来说,情人节也只有陪主板过的份了。
从学校回来十多天,板倒是修了不少,帖子一次没发,趁今天比较空闲,把今天修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故障发出来共大家探讨探讨,若是有的朋友以后修到这个故障,也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昨晚下班之前,师傅给了我一块板,说是进过水的,CPU座旁边两个MOS管也被烧穿了,连带着板层也被烧焦,他换过MOS管然后给我修。
全板图:K43LY

把板拿到我的位置,上电之后量各电感都有正常的电压出来,只有被烧掉上管的那一组集显供电没出来,换上了好的MOS管也还是出不来。
看图:

于是首先找到PWM芯片的引脚图

芯片是RT8202,查ENVDDPVDDBOOT脚电压都正常,却没输出,心想难道是瞬间保护了,于是又用示波器抓上管G级波形,完全无反应,看来芯片确实没工作。
这时候动了换芯片的想法,不过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找料板又太麻烦,就再查一下其它的吧。
先从被烧掉的上管查起,万用表一量果然发现问题,上管D极电压居然为0V
上管D极不是19V么,怎么成0V了!果断拆掉上管,一看D级下面的那层铜皮都被刮掉,而且D极整块铜皮都被划开隔离了。

用万用表量划开的那边有19V,而这边为0V,当时以为是电压没过来,于是直接一坨锡连上,把上管又装上去,通电。尼玛,一插上电源就大短,赶紧拔掉,用万用表一戳,发现公共点短路了,难道是刚刚那坨锡的原因,于是又拖开,上电又正常了。看来问题出来这个上管D级的区域,用万用表一量居然直接对地了!看来是把板层烧穿导致这块区域的公共点和地线层连在一块了。
当时想找图纸和点位看看,结果坑爹的华硕居然没这个型号的点位和图纸,倒是看到了另一位仁兄发的帖子,也是同样两个MOS管烧掉造成板层短路,所以我才把这个故障归之为通病。
附上他帖子的网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496-1-1.html   有兴趣的可以前去观摩观摩。
他的解决办法是弄一块薄铁片用AB胶粘在被烧焦位置,防止MOSD极连接到地线,不过我觉得那样挺麻烦的,于是就偷懒给MOS管小小改造了下
如图:

把它的D级撬起来,用一根线给它拉到公共点,所谓取心脏搭桥的名字由来
看看效果图:

接好后上电一量,电感电压终于出来了!

开机上电时电流也有0.3左右的上升跳变,一般这个时候就可以亮屏了,当时以为问题解决了,直接把板拿给师傅,说不出意外应该是可以了,结果一接上屏,不亮!这就是得意忘形的后果啊,只好又拿回来,当时快下班了,只好到今天上午继续弄。
今天刚上班,拿着板看了十多分钟,没动手,上面有几个空空的焊盘,是师傅说进水腐蚀掉的电容,让他取掉了。
难道是这几个电容导致主板电压正常不亮机?仔细看了下电容焊盘的位置,推翻了这个猜想,这几个电容都是公共点到MOS管的滤波电容,拆掉是应该不会有太多影响的。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苦思无果,突然想起昨天测量RT8202引脚引脚时,TON脚为0V,当时觉得有点可疑,不过被随后的D级无电压搞的把它忽略了,然后当电压出来之后就更加没怀疑会是它的问题,可怜的TON
于是又上电测量TON,果然还是0V,但是没有电路图点位图,也无法判断它电压到底是多少,只能从芯片数据手册的标准设计图上看出一点端倪。

可以看到,RT8202的标准设计是TON经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上管D级(也就是公共点),在主板上跑线,果然在芯片附近找到了这个电阻,上电测量,两端都无电压,于是直接飞一根线,把公共点引到这个电阻一端
如图

一上电,电流明显比以前高了,再量电感电压,比之前低。

接上屏一看,亮屏了!

维修结束,如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A:
频率设定脚  。。

网友B:
是电压高了芯片集显没工作吧

网友:
要是我的,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个联想U510也是TON无电压,飞线解决

网友:
小兄弟加油  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网友C:
这里上管D级电压为OV的话,本身击穿短路或与公共端之间断线开路应该也会造成,楼主也可以用风枪取下上管测量下D级电压变化情况来判断故障。

网友D:
楼主上管这样搭桥法可取,但需注意上管的散热!接触面小了不易散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设定脚  。。

是啊,以前很容易忽略这个引脚,以后就会一直记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电压高了芯片集显没工作吧

高或低都不行,要达到它要求的电压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里上管D级电压为OV的话,本身击穿短路或与公共端之间断线开路应该也会造成,楼主也可以用风枪取下上管测 ...

如果上管击穿,那通电瞬间就会有大电流的,所以一般是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上管这样搭桥法可取,但需注意上管的散热!接触面小了不易散热的。

我把MOS管底部也压到板上面接触到了铁皮,应该会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把MOS管底部也压到板上面接触到了铁皮,应该会没问题吧。

你这样做只是接触了一小部 分,跟原来的比,接触面积小的多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了这个板。他奶奶的显卡按着就能亮机。不按就是黑屏。。显卡虚了。没BGA。。叫客户拿到市里面去修了

网友:
你在学校真的认真学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上管击穿,那通电瞬间就会有大电流的,所以一般是断路。

通电瞬间如果有大电流的话,一般上管本身上电也会发烫,有时候也会引起烧本身后级相连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或低都不行,要达到它要求的电压才行

说的话,电压太高或低芯片都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
u 和北桥 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