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惠普LE2001wl 连接电脑后提示显示器将进入睡眠状态 求救!

楼主(2014-08-02):
哪位大师修过类似这样的显示器      今天收到一台惠普LE2001wl显示器  开机屏幕提示显示器将进入睡眠状态   驱动板里面的芯片烤出来重刷程序了  效果还是一样  求大神救救!!

补充内容 (2014-8-3 21:43):
VGA接口侧对地值第一到第三针是119欧,第四针对地短路,第五针730欧,第6、7、8针都对地短路,第九针734欧,第10、11针对地短路,第十二针673欧,第十三针680欧,第十四针680欧,第十五针678欧  不找到正常不正常。

网友:
视频接口查了吗

网友A:
就是驱动板上面vga插口是不是?

网友B:
VGA线没插好吗?

网友C:
按键板拔了就OK,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D:
怎么觉得是主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驱动板上面vga插口是不是?

对,查一查接口的行场信号,,

网友F:
大家说得对,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查一查接口的行场信号,,

如何测呢 测第vga的哪几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说得对,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看正常不!

如何测呢 测第vga的哪几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线没插好吗?

vga线是插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板拔了就OK,我以前碰到过

问题是拔了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觉得是主机问题

不可能是主机问题。

网友B:
显示器不显是吗?应是没收到VGA送来的数据,查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有没有击穿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查一查接口的行场信号,,

如何查呢  查第几针跟地线对地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不显是吗?应是没收到VGA送来的数据,查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有没有击穿短路的。

没发现什么!

网友:
先排出按键问题。用点屏器点一下,应该驱动板问题比较大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驱动板上去吧,这种软故障太费劲,除非你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维修

网友:
1到3脚   阻值普通的有那么高吗?一般都是80左右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