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

楼主(2014-08-02):
客户拿来,一体机B300,说实在的没拆过机的,感觉好难拆啊,客户说不开机,插上电源,适配器指示灯,就灭了。用可调电源测大短路,,拆机检测公共点大短路,直接烧鸡大法,找到一滤波电容,换掉OK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这是来送钱的啊

网友:
我的  跟你的一样 也是 电容坏

网友:
联想的一体机一般都是短路,电容坏的特多。

网友:
大短就是送钱

网友:
捡钱了,呵呵,还好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主捡到便宜拉

网友:
數主有圖說明下嗎?

网友:
呵呵,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多谢大神们的回帖,我会积极发一些有图有真相的帖子

网友(2014-09-12):
碰到大短  正在找那个电容

网友A:
晕死 大短排除  能加电 不过内存 咋我的就这难弄啊

网友:
一体机拆就是不好拆 我换过这个机子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 大短排除  能加电 不过内存 咋我的就这难弄啊

你怎么看不过内存?跑码卡?

网友:
要是信号问题就完蛋了  一体机大多没电路图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