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掉电

楼主(2014-08-02):
E47A掉电,开机之后就掉电。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先

网友:
同楼上看法

网友:
开机掉电有可能是电容或电阻故障造成,也有可能是其它地方故障造成。

网友:
这问题问了等于白问

网友:
要看下是复位前还是复位后掉电

网友:
我有台是复位掉,开始是用了一会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后来是一开就掉电重启

网友:
给的东西太少 如何做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