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ES2L主板加点复位灯闪求助,附图纸

楼主(2014-08-02):
情况是这样的:
      短接“PW”排针可以加电,加电后约半秒钟复位灯亮起,然后复位灯约2.5秒钟闪一次,CPU发热感觉比正常要大。短接RESET排针没反应,排针上面有5V电压

       时钟正常,各供电正常,CPU供电也正常,IO第63发送到ICH7的“PWROK”信号电压2.9V,随复位灯一样的跳变,复位等灭的时候此信号向下跳,因为万用表反应不快,没法看清到底跳到多少,估计是跳到0V。感觉就是在不停反复的重启一样。南桥的VRMWPOK信号由ATX电源橙色线一个8.2K电阻上拉,没有问题

       南桥到CPU复位只有0.26V,南北桥都换过,BIOS刷过,无济于事

      北桥对CPU发出复位信号的条件有那些?

小弟是新手,不图板子修起来有多少价值,要的是经验技术,求前辈们多指点啊

    补充:漫长的维修过程中的一个偶然发现用万用表测量IO第64脚发送给北桥和网卡的复位信号的时候奇迹出现了,竟然跑马了,表笔拿开再开机,又不动了,复位灯又闪了

网友:
把表笔接在IO第64脚上,表笔的另一头拔下来也可以开机,就是把表笔拿开就不行,什么原因啊?来个师傅帮我看看啊,总不能焊一只表笔在主板上吧

网友:
IO空焊了或有断线。

网友:
你就没打算换下IO试一试。

网友:
如果没有跑码,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桥是否正常,能排除这两样就很有可能是EC故障了。

网友:
技嘉的IO难找啊,CPU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现在我就是不知道北桥向CPU发CPURST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视乎搞定了,是IO发出到北桥的PFMRST1信号电压不够,在PFMRST1信号上拉电阻RN1的排阻上面并一个10K的电阻,跑马并亮机了,就是复位开关不起作用,管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