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自动上电无法关机

楼主(2014-08-03):
二代I3,HM65主板
插上电就自动开机,电流停在0.7左右,各路电压都正常,就是CPU没电压,IC是95831,而且按开关无法关机,IO是IT8572E。这种故障上次碰到,没弄好,又碰到了。

IT8572E的条件测试过,没有找到问题,AC_IN_OC#低电平,PM_RSMRST#高电平发出,+3VCC_EC电压正常,PWRSW脚开关按动有变化,但是PM_PWRBTN#输出一直都是3.3V高电平,无反应。

主要是方向有点拎不清,应该是先去修CPU供电呢,还是先修无法关机。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的。正常在解决中

网友:
AC_IN_OC#应该要高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