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显示器

楼主(2014-08-03):
长城m1931开机画面图标变大。比800*600的都大好多是什么问题。刷程序能好吗?要是能好了麻烦提供个程序。
显示器

网友:
来人求助了。在线等半小时。

网友:
是不是 VGA线或者驱动的问题哦

网友:
开机图标变大,整个画面完整吗?你要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如果主机显卡驱动丢失,会使默认分辨率,这时分辨率变低,图标变大。

网友:
主机显卡驱动出问题了。

网友:
重装一下显卡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