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下面的路由器怎么当交换机使用

楼主(2014-08-03):
A路由器下面有个B路由器,想把b路由器当交换机
使用,直接接在lan口可以吗

网友:
全部接LAN口就是交换机了

网友:
里面不用设置什么吗

网友A:
最好把下面路由器的ip网段改成和上面路由器不同的网段,然后关闭下面路由器的dhcp功能

网友:
路由当交换  不用设什么  只要不接WAN口  其口任意一LAN口接上级路由LAN口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路由器里面有没什么操作的

网友:
哪无线能不能用啊

网友(2014-09-11):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下面路由器的ip网段改成和上面路由器不同的网段,然后关闭下面路由器的dhcp功能

正解,只需要改ip和dhcp,再填上无线名称密码就OK了

网友:
可以,吧B路由的lan口地址改了, 然后把DHCP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