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寸的电视,

楼主(2014-08-03):
液晶的,为什么一开机就全是红色的.是那里坏了.......开多久都是全红画面?请多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51的,肯定是LED的了!排除灯管那只有屏线或驱动板了。

网友:
啥时候的机器?看看如果不是灯管,排除一下屏线,驱动板

网友:
楼主,发过图上来看看,不然怎么帮你

网友:
先测试区分出故障发生的位置再说
是驱动板还是液晶面板

网友:
逻辑板问题或是缺色。信号有问题。

网友:
先传图看下,程序故障也可能发红。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驱动板\11111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能上图,光红色就有好几种状况

网友:
应该刷个程序试试。估计逻辑板的程序问题。

网友:
根据楼主所描述的现象有点像是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