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130掉电重启 有时能开机

楼主(2014-08-03):
r昨天遇到一个怪鸡,不认硬盘,而后换硬盘试,一块两块三四块,bios,也调了,就是不行!  *脏话*,拿起排线一测,断路! 正当高兴之时,又开机之后,大短路! 什么也没碰啊,哎,rt820l 发烫。立马断电,乱戳一顿发现和这个芯片相连的一对mos管发烫,pu5003   pu5002.   焕之上管,不短了,!   可现在问题是插上内存掉电....触发。  0.4.  0.2 , 待机,又跳 0.7  0.2  待机,  有时跳两三下就亮了,有时不亮! 怎么办怎么办!!!急急急!!!

网友A:
应该还是有哪里 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有哪里 稳定

那你觉得应该是哪里呢?

网友:
那里肯定还有短路的。。。。地毯式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觉得应该是哪里呢?

仔细  细心地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