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EMH-HDMI不跑码

楼主(2014-08-03):
请教各位师傅,手上的一块华硕主板,开机不跑码,按复位键正常跑码入系统,用一整天也没事,如果关机断电,切断ATX电源,故障重现。由于没有主板资料,就只能先测电压,按AMD的时序先内存再CPU,再北桥,最后总线进行。测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只有1.13V,CPU几乎不发热,对比正常状态,CPU供电在1.32V。个人推断是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故障,可一按复位就跑码,CPU供电上升到1.33V,请教检修思路。

网友:
不跑吗的情况下 !测下 复位 CPURST  有没

网友:
没图纸,用假负载测CPU复位1.8V,我的疑问是不跑码时供电不对,按工作条件是先电压后时钟,最后复位吧。如果有图纸我会先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外围零件稳定造成供电偏低的。

网友:
我也碰到好多 开机不跑吗 重启一下又可以跑马的 一直没解决

网友:
CPURST 是北桥给的  1.32    1.33 电压差不多吧!  ?    你是不是该查下南桥的条件啊!  会不会有空焊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