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46寸LED显示器 上半屏暗下半屏亮.什么问题引起的.

楼主(2014-08-03):
三星46寸LED显示器  上半屏暗下半屏亮. 所有的排线重插过依旧.

网友:
灯管或高压问题吧

网友:
把屏线不插来看,如果不插屏线,背光均匀话那就是屏问题,如果拆掉屏线还是一样那就是LED灯条出问题

网友:
楼主   发张图  这样没办法判断

网友:
看看是不是LED灯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