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46寸LED显示器 上半屏暗下半屏亮

楼主(2014-08-03):
所有接口都重插了依旧. 开机一瞬间 LOGO SMART 显示正常.

补充内容 (2014-8-10 11:43):

谢谢大家. 已经修好了.LED 条的问题

网友:
好像高压板啊

网友A:
屏的几率要大一些

网友:
电压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的几率要大一些

不接屏线 背光也是一半暗一半亮.

网友:
暗的一方灯没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屏线 背光也是一半暗一半亮.

这就可以确定是背光问题了,估计上半屏LED没有全亮或亮度不足。

网友:
LED灯条有不亮的

网友:
灯没有全亮

网友:
估计上半屏LED没有全亮或亮度不足

网友:
拆屏吧,屏条有坏的!

网友:
屏条有坏的!

网友:
这问题很简单,就是上部灯条有坏的,也就是没亮,估计只有一个亮的

网友:
对.已经修好了.LED条灯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修好了.LED 条的问题.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新手还是学习了

网友:
灯  和高压板的几率大点

网友:
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