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清华同方m9cx4显示器奇怪的电压问题 不亮

楼主(2014-08-03):
清华同方m9cx4 19寸液晶显示器接上220V电,打开电源 屏幕和指示灯都不亮,拆开后测电源板上的5V,实际测是1V-5V左右来回跳变,测电源板也就是给高压板供电的12V,实际测是1V-18V左右来回跳变,但不接驱动板再测两个电压都正常。在淘宝上买了个二手拆机驱动板,接上后测电源板上的5V,实际测5V不跳变正常,再测12V确是18V左右但不跳变。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电源板还要不要换?

网友:
把12,5V 修出来就OK ,比更换成本低,

网友:
修一下吧,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12-18都正常的。看你自己的了。要修就修。不修也没多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