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有时候会自动显示红绿蓝白四色

楼主(2014-08-03):
联想显示器有时候会自动显示红绿蓝白四色,如图片,基本上正常使用。
就偶尔突然来一次,开机又开不起来。突然会好。这个怎么进入工厂设置。冠捷代工的。

显示器型号:0561-HB1

下面是故障图片:

NND,正常的时候比什么都好。。就是突然会坏,大部分是机器房哪里不动。待机的情况下变的 有时候开显示器就那样。

补充内容 (2014-8-5 21:34):
2014.8.5更换驱动板解决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见过 换驱动板搞定的。

网友:
想进工厂模式恢复下 有谁知道怎么进入么

网友:
这个进工厂模式恢复就可以了,看看百度有没有

网友:
屏线的事儿吧!把屏插子处理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过。。一直在论坛找。别人都说工厂保护。要进去设置。直接换个驱动板了事了。不然有的你搞。这种情况开机。没出现就没事,一直用。假如开机出现颜色条。老是重开,都是一样。换驱动板吧。

网友:
重新刷一下程序呢?

网友A:
用这个试试:进入AOC液晶显示器工厂模式
按“MENU”调出主菜单,将色条移动至全屏缩放那个图示上,长按“MENU”键不放,即可进入AOC的工厂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试试:进入AOC液晶显示器工厂模式
按“MENU”调出主菜单,将色条移动至全屏缩放那个图示上,长按“M ...

感谢回复,目前知道不是工厂模式的问题。正在拆机,维修好了来说明方法

网友B:
有结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结果吗。。。。。

今天用了一上午,有时候会白屏,刚拆开 驱动板5V跳变。屏没有供电。正在维修。本人新手慢慢等结果哈

网友(2014-11-17):
驱动板 驱动程序问题  刷和换 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