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x750ti金手指被摔了

楼主(2014-08-03):
我想用502把金手指粘上试试,但是害怕把主板烧坏,求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先用502胶水,等干了  再用刀片  把金手指刮干净。不要再插拔 。插拔一次你最好重复胶一下

网友:
那如果哪一步出了问题,会不会损坏别的硬件,比如说主板之类的。自己手动粘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网友:
要有耐心修补了

网友:
恩,肯定需要细心一点,毕竟新手。不过有没有技术方面的细节需要注意,或者修补时候一些好的建议,因为一面的金手指缺少一些,会造成短路吗?

网友A:
不知道显卡主芯片怎么样了啊

网友B:
不要用502
用环氧树脂

网友:
第一幅图那面简单修平即可,金手指长度够用。第二幅得好好修补一下了。

网友:
要耐用,粘的牢,不怕短,用AB胶是最理想的。翘起的不难,难的是短的部份。

网友:
短的那面,现有部分金手指长度够用吗,会不会导致接触不良? 因为pcb板也缺少一点,这块就算想加点也没办法啊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解决了,胶粘一下,再用刀仔细打一下

网友C:
gtx750的金手指好多都是分隔开的,你这后面的可以去掉,用8x模式就是了。还不行就用4x,不过4x的性能一般,8x和16x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D:
用AB胶灌封,再自己做个模具定型。应该可以的。AB胶的效果比502号的太多

网友E:
最好是还是用AB胶比502好,粘的牢固,把断的那边也可以黏上,干了在用烙铁挂上些锡。这样就差不多了,间隙用手术刀刮掉就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gtx750的金手指好多都是分隔开的,你这后面的可以去掉,用8x模式就是了。还不行就用4x,不过4x的 ...

新手不太懂你说的8X模式和4X模式是什么意思啊,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还是用AB胶比502好,粘的牢固,把断的那边也可以黏上,干了在用烙铁挂上些锡。这样就差不多了,间隙 ...

AB胶好说,买一点就行,不过烙铁之类的工具我没有,挂锡之类的我更不会了,只能拿到修电脑的那让修一下吗?如果让别人修大概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AB胶灌封,再自己做个模具定型。应该可以的。AB胶的效果比502号的太多

定型用的模具怎么做?能教一下我吗?这类玩意实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AB胶好说,买一点就行,不过烙铁之类的工具我没有,挂锡之类的我更不会了,只能拿到修电脑的那让修一下吗 ...

这个各个地方的要价不一样的,最好是到当地大一点的维修当铺去问一下,这样的有保障

网友:
这样打胶水小心脱落把槽子也弄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新手不太懂你说的8X模式和4X模式是什么意思啊,能详细说一下吗?

显卡有32对线,你卡是坏了后面的信号线,如果不想折腾就将后面8对线都断开,显卡工作就是8x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有32对线,你卡是坏了后面的信号线,如果不想折腾就将后面8对线都断开,显卡工作就是8x模式了。

好像不行啊,因为后面第14根线也摔坏了,如果要断线就需要把后面14根线都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显卡主芯片怎么样了啊

显卡没用过,快递发过来就摔坏了,可惜我没当场验货,只能自己认,不过外观上就金手指这里摔坏了,里面也损坏的几率不太大,先把金手指修好再看吧。    一面的金手指短缺了,短缺的部分不修够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502
用环氧树脂

金手指一面的金属片翘起来了,这个只要细心一点用胶粘住,就没问题了吧?但是另一面有短缺,哪个我不会修,那现有的长度够用吗?我打算把翘起来的一面粘住,另一面就不管了,这样可以吗?

网友:
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难

网友G:
后面的部分是信号,不是大电流的供电,所以不怕短路,放心大胆的去搞吧,不会烧主板

网友C:
拍个清楚点的金手指图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个清楚点的金手指图上看看.

没有更清晰的拍摄工具了,这个是我用手机拍的,而且上传图片有大小限制,这两个图片还是我裁的。不过这图片能看清楚损坏部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后面的部分是信号,不是大电流的供电,所以不怕短路,放心大胆的去搞吧,不会烧主板

前后是怎么区分的?向主机外伸出的插孔部分是前边吗?你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资料,讲金手指每一根用途的那种

网友:
只要小心黏上 没什么大事   别担心烧不烧   不短路怎么烧

网友:
看图你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初步估计你这卡金手指搞好后,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摔到地上能摔成这样。。。摔得不轻啊,

网友:
今天把金手指粘了一下,然后插 电脑上可以用了,鲁大师能检测出来。这是我用gpu-z检测的,大神帮忙看看哪里还有没有毛病?或者还有没有别的检测方法,3D mark哪个我下载了,我是win8.1系统,好像需要激活什么的,反正检测不了

网友:
用热溶胶  冷却了定型

网友:
呵,终于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定型用的模具怎么做?能教一下我吗?这类玩意实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两边拿硬一点的东西压紧显卡。把胶灌到里面。这样胶就会和板层差不多厚了。等干了。再用砂纸吧粘上AB胶的地方小心打磨掉就行了

网友:
什么包装或者暴力快递能摔成这样

网友:
处理的不好,会短路的,要小心

网友:
这么严重的啊!!!bga会不会受伤啊???但愿楼主吉人自有天相

网友:
AB胶弄一点 放在金手指下方, 然后把金手指用镊子 慢慢往下按让他硬化。 不过操作过程要快 ,细心。 这个需要多动动脑

网友:
没那么麻烦的,你只要把金手指弄平和其他的一样平就可以了,再用AB胶粘好,短缺的部分已经够长的了不用管的,要注意不要让金手指凹凸不平就可以了,凸一点点的可以不要凸太多了,金手指一定要干净不能有任何的脏东西在上面,还有胶水必须足够凝固才行,放进去插槽了就不要乱动了固定好就可以了,不过你的显卡现在好坏都不知道哦。毕竟摔这么狠了。有没有掉零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