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下面的路由器当交换机使用,无线能用吗

楼主(2014-08-03):
路由器下面的路由器怎么当交换机使用,无线能用吗

网友:
无线当然可以用。把第二个路由设置成动态IP就行了     如果路由地址是192.168.1.1和第一个路由重复。   就要改为192.168.0.1保存就OK了。

网友:
我都是这样用的  不过有时候补好用

网友:
路由器能中继能桥接不知道怎么做交换机?

网友:
当交换机用,只要不差b路由的wan口,无线可以可以随便设置

网友:
可仪的  我做了很多个  比较稳定

网友:
可以的,关动态,不同网段

网友:
关掉无线路由器里面的 DHCP 服务器,网线不要接 Wan口,地址不要与上级路由器相同,

无线 SSID 随便设,,,

网友:
当然是可以用的呀

网友:
可以使用的,只是做一些设置

网友:
插wan口把地址改为动态,设上无线就可以使用无线了

网友:
关键是不要让ip地址有冲突就可以了

网友:
第二个路由设成静态IP。

网友:
肯定可以使用了

网友:
关掉无线路由器里面的 DHCP 服务器,网线不要接 Wan口,LAN的IP地址和主路由器同一个网段。 你看看主路由器的dhcp分配范围是多少,然后你设一个不在它分配范围内的ip地址。例如:主路由器网关192.168.1.1,它的DHCP分配范围是192.168.1.100~192.168.1.200,那你就可以把LAN地址设为192.168.1.2。
至于无线 SSID 随便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