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ver g205h液晶显示器接vga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4-08-03):
aver g205h液晶显示器接vga无信号输入。

网友:
你刷过驱动板程序没有

网友:
测VGA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不正常把短路的原件拆掉!

网友:
VGA接口去掉六角芯片,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如果你的是VGA+DVI,可以找一下他们后级的8脚芯片,都是相同的型号,把VGA的那个芯片拆下来用DVI的补上去试试

网友:
测VGA接口部分二极管有无短路,刷程序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