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自动开机 但是关机过后不触发

楼主(2014-08-03):
DELL N5110 自动开机  但是关机过后不触发 求助

网友:
下图纸按时序查吧

网友A:
貌似修道过。。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修道过。。忘记了。。

修过? 是修好了吗我现在的情况是   电源能开机了   也不自动开机了  但是 装上电池插上电源就不开机了   单用电可以开机

网友:
看看 是不是隔离保护了    充电电路查查

网友:
按时序查吧

网友:
PCH的可能性比较大  华硕的机器修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放电之后自己上电,可以显示,关机再开就开不了,再放电又自动上电

网友:
等待结果。加油!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还有5声报警,COMS电池不装还是报警,能正常开机用,电池装上后有时就开不了机

网友:
充放电芯片要重点查一查呀。

网友:
隔离保护了    充电电路

网友(2014-09-18):
为什么楼主就没有下文了呢?后来修好了没有?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按照时序查吧,在不开机的时候看下。

网友:
应该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