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11Z 不触发

楼主(2014-08-03):
DELL  N311Z 不触发  但是把CMOS 电池拔掉会自动触发    能进系统    开关到EC 有跳变 就是不开机

网友A:
南桥的RTC电路查了没有?

网友:
CMOS电池看下

网友:
EC到南桥有跳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RTC电路查了没有?

查了  是正常的   我的意思你们弄反了    装上CMOS 电池 不会自动开机 按下开关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那就按不触发修吧
把电池都装好2  跑线路      开关有问题嘛

网友:
南桥的RTC电路查了没有?)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