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DELL M5010通电后7声报警

楼主(2014-08-03):
DELL
笔记本
M5010 AMD的芯片组,通电后连续7声报警, BGA做桥、更换CPU、拆掉CPU 、内存开机故障依旧,有大神遇到过这问题没得, 求支招!!!!!
笔记本

网友:
北桥换过了吗?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北桥换了没啊 ?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屏线坏也会报警的哦

网友:
7声就是报的北桥啊
你重值一片看一下

网友:
。。。DELL 7声北桥 8声显卡

网友:
把北桥换掉看看

网友:
CMOS电池电量充足吗?

网友:
显卡,8声是没有检测到屏,7声是显卡没过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第一次桥没做好! 再做了一次桥 好了!

网友:
七声不一定都是北桥,如果电流能跳到1.4左右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不要太迷信通病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台加焊北桥 后来又报8声错误 原来不插屏线也报错 差点把桥重新干了

网友:
这种七声报警,还是考虑干北桥吧

网友:
先换个内存再说。。我碰到一台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换北桥,,7声就北桥,,,重植或换一个。

网友:
估计需要更换北桥了

网友:
果断换北桥

网友:
北桥,和显卡是通病啊

网友:
amd 开机7声报警 大多数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坏了 我修过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

网友:
你如果去掉屏线和屏是好的话就直接把北桥芯片216-0774001去掉,安装个新的上去。。。应该会好

网友:
你如果确定屏线和屏是好的话就直接把北桥芯片216-0774001去掉,安装个新的上去。。。应该会好《上面打错字了》

网友:
先 刷BIOS 然后 显卡吧

网友:
疑难杂症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显卡 通病啊

网友:
继续换桥吧

网友:
都是北桥,不行 就换1111

网友:
这个必须换北桥嘛

网友:
北桥,显卡是通病

网友:
北桥问题哦

网友:
显卡 有问题

网友:
前些天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七声报警 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我刚搞了一台重植北桥亮机

网友:
重做显卡没有?

网友:
是怕你北桥换了。。最后发现是屏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