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43 roem si 跑几个码掉电维修,不换桥维修,求加分

楼主(2014-08-03):
主板拿来,故障表现为在进系统前,随机掉电,有时候跑D5掉电,有时候跑2A掉电。有时候刚过LOGO掉电。
这种故障修过一些。
一般是CPU 开启那里的问题,测开启只有0.8V:如图:
这个电压低一般都是与它相连的102排阻坏掉了,果然更换一个。
这时候开启电压正常了,1.2V。
开机故障还是一样,跑几个码掉电。
把CPU拿掉,12V辅助拔掉,开机,等了一会儿,不掉电,这时候再去测,内存,桥,总线供电。看看有没有丢失。
经测量电压都有,那就不是这几个电压引起的掉电。
这时把目光锁定在IO这里,IO是W83627,量排针至IO触发脚正常。
当量到IO 67脚(IO_PWRBTN#)至南桥的时候,待机时有3.3V,触发后有高低高跳变,跑码后此脚立刻被拉低至1.2V,过一会儿恢复成3.3V就掉电。
看到这个大喜,因为以前修过一样的故障,那时换了上拉排阻就好了。果断更换排阻,还是一样,果断更换IO,一样。难道是桥的问题?

查一下点位图:(论坛搜不到这个点位图,问朋友要的,待会发上来)

从点位图里可以看到,只去了桥,IO和排阻已经排除了。
如果是桥的问题,那就没必要修了。还是跑一下线吧,可能还去别的地方,图纸不一定对。
再次把IO拆下来,跑线,跑线就不拍照了 ,手机拍的不怎么清楚。
发现去了两路,心道果然,还去别的地方。然后顺着第二路跑,发现还是去到桥里,也就是说,IO_pwrbtn在桥里有两个点,如下:

这已经确定是桥的问题了,看那两路线,突然有个想法,断掉一路,看还拉低吗?
拿手术刀,把右边那个点那路断掉,只留下一个IO_PWRBTN#通往桥,再把IO装上。
开机测试,测IO_PWRTN#不再被拉低,顺利进入系统,看电影七八分钟没问题。OK了。

各位看官,觉得好的话加点分,毕竟跑线头都大了,眼睛都看花了。不然以后发贴都没动力了。加分不扣分。

网友:
断了一个都能用,太强大了

网友:
点位图就手发一下啊

网友:
点位图发上来了, ip43 roem

网友:
还好LZ把点位上传了

网友A:
桥的问题确定了,不换桥估计返得快。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赞一个

网友:
桥的问题确定了,不换桥估计返得快

网友:
几十块钱的事,返不返修也不怕,万一不返修呢,这又不是笔记本,就是笔记本返修了,换个桥就是了。

网友:
当然只要出得起钱

网友:
pwbtn应该就是高低跳边后变回3.3吧

网友B:
pwrbtn#一路去桥,还有另一路?去了哪里?我很发奇。

网友:
LZ技术真的厉害,这样的故障也能检查出来,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问题确定了,不换桥估计返得快。

这里桥本身短路损坏应该也会拉低IO_发出的pwrbtn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rbtn#一路去桥,还有另一路?去了哪里?我很发奇。

还有一路应该是由去往I O本身对应引脚。

网友C:
今天修了一个华硕P5KPL情况和你差不多,南桥拉低了开机针电压,搞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除了换桥还真没办法

网友(2015-06-21):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了一个华硕P5KPL情况和你差不多,南桥拉低了开机针电压,搞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除了换桥还真没办法

开机针到南桥中间一般是信号线层分布,一般不好查找切断,所以万不得已只能换南桥。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