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 独显内存供电阻值

楼主(2014-08-03):
手上有台INTEL的CQ40,版号是LA-4103P..内存供电有1.8V,但是上下管很烫,时间一久点就大电流,把管子换了,又好了。但是把jp702断开就不烫  而且jp702后边阻值只有20欧 前面有500多。不知道正常吗

网友A:
烧鸡一下看看有短路,电压不要大于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一下看看有短路,电压不要大于1.8V

没得哪点烫,   到了北桥,北桥阻值也只有20欧, 我量好主板都有100多欧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B:
我用数字表量的PL702   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接PL702 电阻为508      表笔反测 为90

网友:
我这儿有张这个板子好,待售!

网友:
烧鸡 烧鸡 烧鸡

网友:
供电芯片也要换的

网友:
主板肯定是还有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数字表量的PL702   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接PL702 电阻为508      表笔反测 为90

谢谢 北桥短路了 奇怪 20几欧的 阻值 还能有背光 就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