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 REV:2.0内存电压

楼主(2014-08-03):
华硕M2N68-AM SE   待机状态下内存电压出来了,(待机状态下哦)内存供电的上下管,上下管的G级都有控制,而且上管的D级有5v    119 120 238pin 0.22v    1脚1.06v  总线供电 0.7  桥供电有0.7左右,现在上电断电,  求思路。。。

网友A:
应该是南桥不良了,和内存电压没关系。

网友:
双路供电窜路了吧,查跟待机电压3.3V、5v关联的管子是否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南桥不良了,和内存电压没关系。

单桥 NF-7023-630-N-A3
  把桥拆了,测量, 内存还是有电 1.94  总线供电 1.73 cpu上管D级0.98 s级1。36V 我去。上管电压还是有的,1。X   晕了

网友B:
是双路供电的芯片,串路造成的,你量下5VSB与VCC5是不是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双路供电的芯片,串路造成的,你量下5VSB与VCC5是不是通了!

和桥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网友:
楼主 我这有快一样的板子 一样的鼓掌啊

网友:
楼住 我的板子修出来了 是内存插槽附近的一个的POQ13 管子击穿了 导致5vsb 串联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