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主板触发问题

楼主(2014-08-03):
型号为:A6VMX series,IO为F71882FG,查看定义68脚供电,5V没有问题。80脚5V,触发开关有跳变,81脚发信号给南桥,查看3V无变化,82脚3v接受S3,无变化。整体无触发。换IO后故障依旧。
第一,求助,我查的对不对。81脚是否应该有跳变。
第二,怎么解决。

网友:
io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吧

网友:
图纸有没有

网友:
要简单,用一同型号IO代换。比找图纸来的快,要学习当然找图纸,对将来有好处。

网友:
IO确认好吗

网友:
再换个同型号的IO,你说的跳变是应该与的,你是不是量错脚位了

网友:
开机键阻值和绿线阻值正常吗

网友:
找一份图纸看看,有的芯片在不同品牌中脚位不同!

网友:
81脚发信号给南桥,查看3V无变化,82脚3v接受S3,无变化。——与南桥通讯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