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是xp系统,提示system文件丢失

楼主(2014-08-03):
手头还有另外一台硬盘,装的是win7系统,问下能不能将win7下的system复制到xp下用?还有比如software文件丢失的话,win7下能否也能复制一份到xp下代用?

网友:
希望有实践过的来回答,不要用好像不能用之类模棱两可的回答。

网友A:
你正好有条件,为何不亲自试试呢?把结果分享给大家岂不更好!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恢复或重做系统,省事,麻烦少。

网友B:
桥的问题确定了,不换桥估计返得快

网友C:
不能用的。重做系统吧!

网友D:
win7系统的文件是不可以用到xp系统的,同理XP系统的文件也不能用到WIN7系统。

网友E:
同意6楼的,xp和win7两个系统完全不同,里面文件肯定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正好有条件,为何不亲自试试呢?把结果分享给大家岂不更好!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恢复或重做系统,省事 ...

其实我是假设。另外,做系统的确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问题确定了,不换桥估计返得快

?答非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7系统的文件是不可以用到xp系统的,同理XP系统的文件也不能用到WIN7系统。

我也是这么觉得,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的。重做系统吧!

重装系统是解决的最终办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6楼的,xp和win7两个系统完全不同,里面文件肯定不能代换

我也觉得应该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win7系统的文件是不可以用到xp系统的,同理XP系统的文件也不能用到WIN7系统。

另外我想问下,这二个文件夹应该会随着日常的使用增加里面的文件吧?如果会的话,即使同系统复制过来貌似更换也不能一定进入系统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另外我想问下,这二个文件夹应该会随着日常的使用增加里面的文件吧?如果会的话,即使同系统复制过来貌似 ...

如果文件增加或是文件的大小发生变化很可能是中了病毒,一般除了安装文件时一些软件的插件必须要安装到这个文件夹,其他的应该很少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文件增加或是文件的大小发生变化很可能是中了病毒,一般除了安装文件时一些软件的插件必须要安装到这 ...

就是说这两个文件夹大小和里面的文件和刚刚安装系统后的应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问题确定了,不换桥估计返得快

回复不对提问,涉嫌灌水,小心封号。

网友G:
你这个问题,似乎跟硬盘没什么关系,是系统的问题,帮你转移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问题,似乎跟硬盘没什么关系,是系统的问题,帮你转移一下吧。

好的,谢谢。

网友H:
开机提示系统文件丢失的
同系统下拷贝一个过去 部分机器可以 部分机器开机蓝屏
W7文件到XP里面估计不行 ……没有试过

网友(2015-02-27):
引用 网友H:
开机提示系统文件丢失的
同系统下拷贝一个过去 部分机器可以 部分机器开机蓝屏
W7文件到XP里面估计不行 ...

你就是那天意pe的天意?

网友:
同求,我也遇到过。反正我是重新做了系统

网友:
肯定不行··就算都是xp system文件都未必能代换

网友:
如果总是丢文件的话,还要注意检查一下主板是不是有电容怀孕了

网友:
请用最直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