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求助 开机logo时间长

楼主(2014-08-03):
联想C200 开机卡logo40秒  断电恢复bios开机正常  重启故障依旧   裸板测试一样  已刷bios  加焊南桥   没有解决问题   新手向大神求助。。。。。。

网友A:
刷过BIOS,换过南桥了,楼主可以查查外设,COM口,网卡,声卡芯片,或许是他们不良造成的

网友:
应该看硬盘了。

网友B:
拔掉硬盘还卡不

网友C:
也可以考虑一下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硬盘还卡不

拔掉也卡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BIOS,换过南桥了,楼主可以查查外设,COM口,网卡,声卡芯片,或许是他们不良造成的

哦  谢谢  我再去掉网卡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考虑一下温度

嗯   还没看温度呢    不过  冷机  开机 就这样应该不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拆掉声卡,网卡,换南桥,试试!

网友D: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看大神的帖说:拆声卡,70%都能好,可我都拆了还是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看大神的帖说:拆声卡,70%都能好,可我都拆了还是不好啊

找到毛病了  谢谢大家
拆掉读卡器芯片  ok了

网友:
外设,COM口,网卡,声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