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疑似板层短路

楼主(2014-08-03):
联想G475,板号la-6755p.大短,查得PQ302已烧坏,查后级B+对地阻值2欧,应该是短路烧坏了PQ302.
继续缩小短路的范围,拆掉PR302,PL302,PQ303,打B+的对地阻值依旧是2欧姆,拆掉这3个元件后从电路上看B+已经断开了和其他元件的联系.,是不是板层短路.
可有人碰到过.

网友:
这么简单的 你直接飞线不就完事了 吧短路的地方翘起来

网友:
直接换主板就是

网友A:
烧啊。。 今天就碰到了板层短路的。。

烧啊烧,冒烟了。。、、

然后就打洞、。 飞线就好了。

网友:
恩!看B+的对地阻值这麽低,肯定是短路了,楼主烧鸡看一下呢!真不行在分线或者换主板

网友:
你确定所有的元器件都拆完之后,用火力猛点,尽情地烧,直到烧出板子出洞

网友B:
烧过,电压9V,电流接近4A,板上还没见发热的地方,可调电源的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啊。。 今天就碰到了板层短路的。。

烧啊烧,冒烟了。。、、

烧啊烧,哈哈

网友C:
B+到的地方好像不止你拆掉的这三个元件吧,公共点一般都要给供电芯片的上管供电哦。看其他供电芯片的管子有没有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B+到的地方好像不止你拆掉的这三个元件吧,公共点一般都要给供电芯片的上管供电哦。看其他供电芯片的管子有 ...

是一个电容短了,B+是到过很多地方,怎么就忽略掉了,脑子短路了.

网友:
实在修不好的。。我这有片板子卖。。

网友:
其实公共点短路很好修的

网友:
  但一般都是电容,上下管击穿

网友:
飞线跳过去

网友:
板层短路 直接烧坏

网友:
用烧机法烧,烧开飞线

网友:
烧机不成 倒失一根线 看来板子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网友:
修好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过,电压9V,电流接近4A,板上还没见发热的地方,可调电源的线烧了

换条粗的线 继续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