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大家帮帮呀 很严重

楼主(2014-08-03):
家里的显示器现在是这样样子的。故障1 没有信号的时候就白屏。就是没有插VGA线 就是白屏。不管有没有开机,只有不拔VGA线,就不会白屏。以前不会的。。故障2  开机有信号,不会白屏的情况下,图像就发白,可以正常使用 黑色不是很黑的样子。但是,不管有没有白屏,还是图像发白,调出那个菜单的方框 是正常的的不会白 有不会发白。

网友:
LG的屏容易坏,换个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没有工具可以刷啊,不是专业的 ,就是想问那坏了 就X宝掏一块呀 大神们 帮帮呀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拿到专业维修店去修理吧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有人说补焊屏电路的主芯片能好!

网友:
刷个muc吧。你不是专业的   这问题你解决不了。一直白屏是因为信号供电3.3-5V持续。没有开关。这关乎很多问题。没人能说的准。建议花钱去维修店吧。

网友:
这个问题X宝配件普通代换搞不定。

网友:
动动屏线也许就会好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触不良阿

网友:
的确很严重,无法入手

网友:
今天没有什么事情, 就拆了。里面没有什么 就3个板。电源板 电压 12v 5v 都有 就是大电容没有300v 就只有267  驱动板 也正常,3.3v 12V 5v  都有。就是主芯片好热。不知道是不是正常。还有屏板 测试也好像正常 VGH24.6v VGL 7V  VCOM4.5v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大神帮下呀

网友:
对了 我这个是触摸屏的显示器 不知道是不是触摸屏的原因。没有理由的事情啊

网友A:
拿来我们给你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来我们给你修吧

怎么维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