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断电

楼主(2014-08-03):
以主板接上电源自动通电!(接开关不接开关都会通电)主板喇叭报内存错误!
几秒钟后断电,无法开机,需要拔掉电源线,再插入电源线可通电提示内存错误。
请教是不是开关IO部分短路!需要送修吗!大约多少钱!

网友:
既然知道内存错误了,怎不先换根内存试试,查查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业佘的吧

网友:
IO部分短路!

网友:
我记得以前的精英主板都是一通电就自动开机的。换过内存试过吗??

网友:
多替换,替换,内存,CPU,电源,排除外部故障,再换IO,价格各个地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