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70_WISTRON_LA47-10250-1_1104不触发求解

楼主(2014-08-03):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查了各大待机条件均正常,待机电流0.07,就是一个RSMRST是按开关后产生,刷了几个BIOS涛声依旧,无果,网上说必须要EC发出AC_PRESENT,PCH才会发出开机命令,测了EC的73脚AC_IN_KBC有3.3V即检测到了适配器.......换了新EC还是一样,无思路了,请教各位大师大神们,AC_PRESENT要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

网友A:
你的待机电流是不是高了一点

网友B:
B470待机0.07确实有点高啊

网友:
查铁壳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待机电流是不是高了一点

额,错了,是0.0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70待机0.07确实有点高啊

抱歉,错了是0.007

网友:
EC是什么.。。。。。。。。。

网友:
待机正常的话 拔掉cmos电池触发的话   看看左下角 lid#的管子 今天刚修一个 不触发 待机正常 无短路
拔掉电池 上到0.8  掉到0.2  去掉 lid# 正常 显示 一烙铁 搞定

网友:
rsmrst  ec20脚是在待机时候就有的并不是按开机键才出现的,今天亲自测试,希望您的主板能好

网友:
AC_PRESENT确实是高电平,3.3v,   待机电流是0.013a,你的待机有点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