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源板 点胶

楼主(2014-08-03):
请问各位维有电源板点胶有什么用啊?是为了防止维修吗?还是防震?高压线圈那里应该是防虚焊吧,那别的地方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主要是为了防震,电感、变压器磁芯极易摔裂。有好处也有坏处,点胶处散热不好,易烧件。

网友:
有的是绝缘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为了防震,电感、变压器磁芯极易摔裂。有好处也有坏处,点胶处散热不好,易烧件。

谢谢你,我现在明白了

网友:
防氧化,防震  当是有胶 又不好维修  没办法

网友:
有好有坏  最直接的是 维修的人烦心

网友B:
你说的是白胶吧,白胶基本都是防振和绝缘

网友C:
适配器里面 大块胶主要固定那大电容和整流桥,那贴片的正规的底下都有红胶,当然了国产垃圾货没有,那台达用于宏基的电源板,那灯管输出 主要是因为电压太高是1000多V,高压高的时候,尖脚就会电离 干扰且危险,所以高压线圈地方为了安全必须点胶,当然了国产不正规的都没有胶

网友:
绝缘吧   防氧化

网友:
那是为了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白胶吧,白胶基本都是防振和绝缘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电容电感摸胶应该是为了防震!高压板部分摸胶应该是为了防高压尖端放电!也就这两个作用防震防高压!

网友:
起到绝缘和防止打火的

网友:
还有就是防止高压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里面 大块胶主要固定那大电容和整流桥,那贴片的正规的底下都有红胶,当然了国产垃圾货没有,那台达 ...

感谢指导,向您致敬!

网友:
高压包附近点胶是为了绝缘,300V电容点胶是为了防虚焊。别的地方不用点胶就行

网友:
都是为了安全。。。

网友:
这是起到绝缘和防震的,一半都有很厚的胶布垫着的

网友:
应该是防触点虚焊    出问题

网友:
防氧化,防震  当是有胶

网友:
左边的是防震固定用的   右边的板是高压部分用做绝缘的

网友:
现在越做越偷工减料, 胶以后是看不到了,

网友:
是为了防震动,这个我有接触过,黄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