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70t-usb3 cpu温度高

楼主(2014-08-03):
本来想刷bios,没有找到合适的,重新装了下系统,解决问题。原来开机温度在80度左右,做完系统在34度左右。

网友:
应该是什么软件  占用了资源吧  楼主 没看嘛?  系统引起的一般都是软件一类的原因了

网友:
装个系统就可以了啊,这个已经不属于主板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