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笔记本开机花屏,连主板LOGO也花屏

楼主(2014-08-03):
东芝笔记本开机花屏一闪一闪的。lOGO就花,连外接显示器正常,这种情况有哪些可能,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有没有大师傅指导啊。。。

网友:
  最好说下型号   可能屏和屏线  有问题

网友:
找个修电脑的地方花点钱修一下,就是给你说了什么问题你能弄得了吗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闪屏门?屏幕坏了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加焊显卡,不行就重做,重做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换屏幕 加焊显卡

网友:
先加汗显卡

网友:
屏线 显卡 显存   去查下,  外接用软件查下显存

网友:
确定屏幕是好的话就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外接正的话,先查屏线,屏。还有就是显卡了

网友:
楼主  修好没有

网友:
显卡   去维修点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