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A785GT-UDH3

楼主(2014-08-03):
请教各们坛友,我有一块技嘉 GA-MA785GT-UDH3的主板,上电,复位灯一秒闪一下,测CPU供电:1.1 内存:1.6
桥供电1.2 都 有,帮我提示一下,如何下手
cpu
cpu供电

网友:
大家 帮我支支招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时钟 VRMPG PWROK 南桥。这板我修过。VRM问题,

网友:
谢谢,南桥重新做过了,BIOS刷了

网友:
看下电池排针有没有3v

网友:
吹下北桥,估计能好!

网友:
我是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后好了的

网友:
技嘉主板复位灯闪一般都是coma口芯片坏了,拆了就行、

网友(2014-09-05):
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啊。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