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老是蓝屏重启

楼主(2014-08-03):
一台B470 拿来是铁皮管烧了  换了新的后 发现CPU是挂的 再换了新CPU后 进系统老是蓝屏重启  检查发现 有一相供电应该没出来 只有一相在工作 所以老是容易蓝屏  后来铁皮管全换了 NCP5911 和 NCP6131甚至旁边的电容也都换了 还是没出来 把好那路的上管拿掉 就没有核心电压 把坏那路的上管拿掉 能正常开机 显示

大家觉得还有什么地方会导致这种情况么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会不会是你换的mos管 功率不够引起的

网友:
铁片mos管不是就一种么?

网友:
还是应该把供电全修出来,两项变一项应该会不稳定!

网友:
还没电压的是集显供电吧

网友:
刷个BIOS 换个南桥好的了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吧,有时CPU不兼容也会这样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这样做可行,不用集显!

网友:
少一项电的话有时候会进去去系统,掉电。但能亮能开机显示。你把剩下的一项供电修好,一般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就是少那相 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一路没出来会不会是正常的因为你测的时候Cpu负荷不大只有单相在工作中,蓝屏从启会不会是你修之前留下的病根,你散热处理Ok的话,个人建议检查先硬盘后内存,甚至原机系统有问题也不一定。

网友:
我把两相供电的所有铁片管换全新了 8脚芯片也都换全新的 居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