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用电池可以开机能听到开机声音,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公共点有12V

楼主(2014-08-03):
苹果A1278用电池可以开机能听到开机声音 但屏不亮  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公共点有12V  请高手指导!有遇到的兄弟说一下谢谢。

网友:
ghfdh

低调做事 -5 严禁灌水

网友:
果霜三放大更新

网友A:
充电部分有问题  还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部分有问题  还有图纸啊

充电芯片ISL6258A  板号820-2530, 需要查哪些条件啊?

网友:
EC问题吧,查下适配器检测信号有没有送到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