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温度65度怎么办

楼主(2014-08-03):
硬盘温度65度怎么办

网友:
只有迈拓才会有那高,换大机箱,箱内加风扇,能好些。

网友:
减小硬盘的工作负荷,降低硬盘工作环境温度。

网友:
在硬盘上加个散热风扇,电源可以接主机的电源接口,一般是12伏的

网友:
在硬盘上加个散热风扇

网友:
你可以在硬盘上放上cpu的散热片1-2个,这样也可以明显的降低硬盘的温度,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加散热器和风扇。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