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L171用的时候隔一会就黑1秒,然后又用个几分钟又黑反复这样

楼主(2014-08-03):
已经接过通用的高压板,拔按键排线,这大概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显卡虚焊或者背光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显卡虚焊或者背光电路问题

不是,我笔记本和台式机接其它显示器都不会有这问题,只有这个会
可以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高压板换过,灯管没拆开看,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黑的时候画面也是没有的,我用灯照了没画面

网友:
换按键试试先!

网友B:
排线都拔过了,排除按键问题了

网友:
把按键板拔掉试试,要是好了就是按键坏了!
黑屏后会自己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线都拔过了,排除按键问题了

要是自己会亮就是驱动板的事儿,补焊一下主芯片或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是自己会亮就是驱动板的事儿,补焊一下主芯片或刷个程序试试!

会亮,黑屏只有一秒,一秒后就亮,大概5-10分钟黑一次,周而复始

网友A:
黑屏的时候没图像显然不是高压板的问题,要么是屏,要么是显卡,因为外接只是显卡处理显示信号的一种,并不能表明显卡没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当时把我折腾死了,后来把驱动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了,好了。

网友:
短路或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亮,黑屏只有一秒,一秒后就亮,大概5-10分钟黑一次,周而复始

补焊驱动板主芯片,不行就换驱动板上的1117和1084等电源芯片,或者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都换掉!
要不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屏的时候没图像显然不是高压板的问题,要么是屏,要么是显卡,因为外接只是显卡处理显示信号的一种,并不 ...

嗯,接台式机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灯管应该没问题吧,毕竟黑屏总共就一秒的时间,只是隔断时间就黑一次,就立马好

网友B:
短路不可能吧,我一直在用呢,嗯,虚焊有可能,明天把主控芯片补焊一下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驱动板是哪种!上传个程序希望能帮到你!

aoc L171显示无RGB信号 写24C16成功.zip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短路不可能吧,我一直在用呢,嗯,虚焊有可能,明天把主控芯片补焊一下

这样反复的黑楼主怎么用啊,短路并不一定都对地才叫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反复的黑楼主怎么用啊,短路并不一定都对地才叫短路。

十分钟黑一次,黑1秒就亮了,勉强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驱动板是哪种!上传个程序希望能帮到你!

好的,谢谢,不过没有刷的工具

网友:
灯管或者程序

网友E:
问题应该在电源板
先把滤波电容换了
解决不了就改个高压板

网友F:
换电源IC,发烫后不良了,就不通电了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通过你分析,黑屏时无图像,并且背光也没有亮,明显数字版背光板没有工作,更换电源板。

网友:
电源板问题,更换电源板。

网友G:
电源板的问题,更换电源板。

网友H:
灯管或者电源板  黑屏时指示灯是常亮的吧

网友I:
黑屏是没有背光 还是关机啊   背光问题很好修 以前遇到过一个HP的LED也是这样 最后换了驱动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应该在电源板
先把滤波电容换了
解决不了就改个高压板

高压板改通用的试过了,还是一样的,电源板改通用的不行,他还有个24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电源IC,发烫后不良了,就不通电了

这分析感觉很对,因为刚开机,能用很长时间,最后就用的时间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板的问题,更换电源板。

嗯,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黑屏是没有背光 还是关机啊   背光问题很好修 以前遇到过一个HP的LED也是这样 最后换了驱动板好了

没背光也没图像,说关机吧,显示器指示灯又一直亮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灯管或者电源板  黑屏时指示灯是常亮的吧

嗯,是常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