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60G用独显关不死机

楼主(2014-08-03):
  最近接了一台宏基4560g的笔记本电脑。拿过来的故障是暗屏。拆开发现显卡已经加过焊了,其它地方没有动过。于是在论坛上下了张图纸。测量发现是亮度开启信号没出来,换控制芯片好了。暗屏是解决了,但是进系统关发现。用软件关机后风扇还是不停的转,以为是设置问题。于是就进bios设置,当我把独立显卡关闭时发现可以正常关机,把独立显卡打开就不行。本来想着就这样给客户算了,哪知道他要玩游戏哦 ,他说玩不了。没有办法只好接着修。想既然是打开独立显卡就关机不死,是不是显卡问题了?于是带着疑问换了个显卡结果还是一样的。又想既然关掉独显就可以正常关机,是不是程序有问题了。于是又刷了个程序,无果呀。有哪位朋友遇到过,给点思路呀 !

网友:
是不是有信号被拉低或是拉高了。

网友:
估计显卡被加焊坏了

网友A:
有讲关机时序的就好了,可以根据时序修,才有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讲关机时序的就好了,可以根据时序修,才有点思路

同感,碰下这些不关机,没什么头绪都

网友:
测量一下独显关不了机有那些电压没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