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ESO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4-08-03):
NESO LD906W

19寸宽屏,16:10的。网上找不到程序。故障为开机黑屏,有背光,有OSD菜单,不接主机有无信号输入显示。
在色温里面调出图像来的,里面预置的几个模式,红,绿,蓝都是0,我选自定义,把三个颜色都调到70左右,图像就出来了
论坛里没BIOS我现在把好的BIOS发出来

NESO LD906W.zip

629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如果是通病,那这个bios可有大用处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很少呀

网友:
通病刷BIOS就行了。

网友:
是进工厂模式调的吗?NESO怎么进工厂模式呀?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头一次听说,难道是客户自己不小心调的

网友:
目前  还没见过这个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