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进系统后时间长一点就关不了机

楼主(2014-08-03):
顾客送过来的Y450机器 送过来的时候 是加电不显 像不过内存

拆键盘和后盖看没有明显的进水痕迹

看顾客有两根内存 一根原装的 另外一根是顾客自己加的 拆的时候问了一下 顾客说是在网上买的(嘿嘿!有钱赚了)  然后把顾客支走(你懂滴)

然后把那根“三星”内存一拔 插电开机 电流刷刷的 亮了 加上硬盘 进系统了!

然后到下午 跟顾客打电话 说那个那个芯片有问题(你知道滴)要多少钱 这个芯片要定的 要不要修

顾客答应后想把机器装好 系统中关机 电流从1.2降到0.9 然后降到0.5不动了 电源灯常亮 风扇常转 关不了机了

这下惨了

清CMOS 重装系统 换硬盘不行 刷BIOS不行 换EC不行 换南桥不行 换BIOS芯片不行

发现只要进系统后立即关机正常  但进系统后时间稍微长一点关机电源灯亮

开机时序这个好查 但关机时序我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

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楼主这么折腾这是要了多少money啊?要是我们早不修了,我们这连二百都要不上,这么折腾都得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折腾这是要了多少money啊?要是我们早不修了,我们这连二百都要不上,这么折腾都得赔钱。

人家问的是怎么 解决, 回复点有用的

网友:
电流到0.5 的时候,应该是CPU 的复位 那边没有拉低,楼主换CPU试了没有, 最近发现CPU引起的怪故障可多

网友:
对呀,这个关机时序是怎样的?迅维好像没人说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