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K43SV开机电流1.0掉电重启反复4次亮

楼主(2014-08-03):
华硕A84S(板号K43SV),开机电流0.3到1.0然后掉电,反复重启4次寸亮

网友:
那位师傅遇到过这个问题的,给个建议

网友:
是USB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有外设短路引起的

网友:
都有可能,仔细查吧

网友:
以前修到ASUS的有个12寸的小本,不上BIOS电池就是自动掉电重启4次才亮机的,上电池后第一次开机也是掉电重启4次才亮机,再关机就正常了。

网友:
裸板测试还是这样,USB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主板左侧USB3.0芯片或者这个芯片的程序会导致出现这种情况。遇到过3次了。。

网友:
就是这个USB程序要重新刷吗? 可是没有这个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左侧USB3.0芯片或者这个芯片的程序会导致出现这种情况。遇到过3次了。。

你有这个程序么,我在网上下了个不行,我把芯片取了就好了,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麻烦给个。谢谢了,

网友:
这是刷 USB 3.0 的BIOS 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可以看看104排阻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这个问题没有思路

网友:
好了 ,刷了USB  BIOS就好了

网友:
上传这个程序

k43sv usb驱动.zip

网友:
刷BIOS,换南桥